[电子元器件] 求一款体积小的DCDC芯片。

楼主(2015-05-28):
我们公司在做一款产品体积很小,供电电压在12V-24V之间。板子上的器件需要5V的电源,貌似用三端稳压器发热不好控制,用LM2596这种开关电源方案体积又太大了。现在求推荐一款体积小的开关电源方案,成本在10块钱左右。

网友A:
很多车充的IC就可以做了,专门是12~24V转5V

网友B:
是否考虑一下电源模块, 比如金升阳模块. 体积比三端稳压器差不了多少. 效率很高.

网友C:
要多大电流?

网友C:
这个要求,整套方案成本2元以下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车充的IC就可以做了,专门是12~24V转5V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考虑一下电源模块, 比如金升阳模块. 体积比三端稳压器差不了多少. 效率很高. ...

请赐教

楼主:
200ma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求,整套方案成本2元以下就可以搞定。

请赐教

网友D:
XL1509,1507更合适XL2001是车充方案

网友E:
楼主都没说5V的输出功率大概多少啊。

网友A:
2块钱一定可以做到,华强北车充成品 5V 2A的输出电流才几块钱,成品才几块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都没说5V的输出功率大概多少啊。

不小于200ma

网友E:
是不大于还是不小于。

网友C:
SY8200\SY8201\MP2357\MP2359\MP2451之类
一毛美金左右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大于还是不小于。

不小于

网友C:
200A也是不小于200mA。

网友F:
台系的小功率升压和降压的ic很多, 多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A也是不小于200mA。

200ma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系的小功率升压和降压的ic很多, 多关注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