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EXB841驱动IGBT,过流保护不起作用

楼主(2015-05-28):
我照着EXB841的DataSheet上的应用电路搭了一个IGBT的驱动电路,在测试EXB841的过流保护功能时,发现模块没有起作用,IBGT被干掉了,三个腿全通,请问大神EXB841的过流保护要怎么弄啊?比如说我要把过流阈值设置为1A,该如何做?IGBT型号为IRGS30B60KPBF。

网友A(2015-06-28):
EXB841好像只有短路保护

短路保护和过流保护是两个概念

在一个系统中,过流保护一般是系统软件完成的

但是短路保护一般是硬件完成的,要迅速

楼主(2015-08-21):
引用 网友A:
EXB841好像只有短路保护

短路保护和过流保护是两个概念

我看他数据手册上写的有过流保护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他数据手册上写的有过流保护的啊

原理图上已经很清楚了

只有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