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是怎么跳到用户程序继续执行的?

楼主(2015-05-28):
我正在看pIC18的bootloader,代码里面有跳转到用户程序的代码:
asm("goto _application_jump");

而_application_jump是由函数
void application_jump(void)              //used for user program jump
{
        asm(" NOP");
}
定义的;

请问,这个void application_jump(void)函数是应该写在用户程序里面还是bootloader里面?如果是在bootloader里面的话,怎么能跳到用户程序呢?不是应该指明用户程序的起始地址吗?怎么知道用户程序从哪里开始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不清楚PIC,根据我自己搞的C8051的bootloader 经验是,通过指针跳转。而这个指针指向的正是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等手上的事完了,我也在论坛分享一下我 刚搞的bootloader 经验。

网友B:
同样不清楚PIC,但是一般只有两种方式,要么显式通过语句跳转或者调用main函数,要么通过向量来启动(比如CortexM3),供楼主参考。

网友C:
这个是个示例而已,实际使用application是个地址.

网友D(2015-07-09):
这个函数应该写在bootloader里面,是你的APP程序main函数入口地址

网友E(2015-12-10):
修改地址,进行跳转

网友F:
asm("goto " ___mkstr(APP_START));

或者

(*((void(*)(void))PROG_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