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做多谐振荡器,想让终态为一随机态,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15-05-28):
想用555芯片做一个多谐振荡器,驱动两个led交替闪烁。
设置了一个触摸电极,人一开始触摸就开闪,手离开后,延时几秒,最终只有一个led亮着。
最开始的想法是使用555的清零端让它停止。但是经过推敲之后发现想法行不通,因为我想要的是一个随机态,使用清零端的方法,3脚得到的却是一个固定的高或者低(没研究过)状态。
那么想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D

网友A:
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B:
这个触摸的话用ne555也可以搞定的 ,还有这个闪光灯没有看明白具体要求

网友C:
用单片机你就不用这么纠结了,1块多的,成本也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