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这个电路的小黄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5-28):
请问大神,这个电路的小黄点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帮我逆向成原理图

网友A:
是白的测试点吗?

网友B:
中间黄,两边焊锡的多是电容

网友C:
应该说的是电容吧,不然就是测试点了.

网友D:
我觉得应该首先确定那是什么芯片,然后再分析电路

网友E:
看不清楚呀

网友F:
不知道说的哪个黄点,另外,想要原理图,首先得知道是什么片子吧

网友G:
预留的测试点或在线编程点,具体要看是什么芯片。

网友H:
这上面4个白点象是丝印的标记,不是测试点

楼主:
谢谢各位 这个芯片查不到,估计是夏普自己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