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AD637朋友麻烦帮忙看看

楼主:
我用函数发生器输入频率为20KHz,VPP=1.5V的正弦波,在示波器上显示输出为3.7V,改变VPP为1.0V,在示波器上显示的还是3.7V,当VPP下降到100MV时,输出才下降,电源采用的是双5v供电,片选端加上后还是一样

楼主(2015-05-31):
找到问题了,管脚连错了

网友A:
支持一下楼主, 对于新人解决奇怪的问题不容易.
幸好是最简单的错误引起的. 这种问题其实在调试的时候很常见. 路过的新人也都留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楼主, 对于新人解决奇怪的问题不容易.
幸好是最简单的错误引起的. 这种问题其实在调试的时候很常见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