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开发板启动过程的外部芯片检测

楼主(2015-05-28):
我的开发板是基于S3C2410芯片的,外接的其他主要芯片还有K9F12080C(NAND闪存)、CS8900A(局域网处理芯片)、K4S560432J(SDRAM闪存),UDA1341TS(音频芯片)。请问开发板启动过程之中,会检测到外部这些芯片吗?

楼主:
但我用超级终端查看其启动过程,除了CS8900A(局域网处理芯片)和UDA1341TS(音频芯片),还有两个器件没看到呀!

网友A:
1.可能内核中你没有添加相应的设备选项
2.你的驱动不正确(io配置,外设型号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