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USB HID设备的显示名

楼主(2015-05-28):
USB, HID, ev, ic, vi
我做了一个简易的键盘,系统主机上的显示名为HID Keyboard Device,如何让它显示我自己定义的字符,是要修改设备描述符中的什么内容吗?

楼主:
有没有牛人解答一下

网友A:
好像是在inf文件里面去改吧,找到对应的PID和vid,后面有一段显示的代码,把那个改了就行了,不过改这个木有啥大用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