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_B 比较模式不进中断(结贴)

楼主(2015-05-28):
大神帮忙看看

Timer_B 比较模式不进中断

配置寄存器

中断函数

网友A:
总中断是否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中断是否打开?

打开了    在初始化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中断是否打开?

我发现

寄存器这样  定义了之后

调试的时候    看   寄存器   的状态

TB0CCTL0  中的   CCIFG  不置位    而   其它TB0CCTL1~6  中  CCIFG 都置位   为  1 了!

网友A:
你那TBR赋值是啥意思?建议你看看官方例程啊!

网友B:
先找个官方的Timer_B例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TBR赋值是啥意思?建议你看看官方例程啊!

我的TBR赋值    是因为   TB  中   我用到了定时器功能     现在    想加入一个   比较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找个官方的Timer_B例程试试

官方  没有    TB 既是定时器   又是   比较模式的     其它例程     帮助不大

楼主:
解决了      TBR    是必须要赋值的        要从TBR加到  TBCCRX 才能中断

网友C:
TBR是必须要赋值的,要从TBR加到  TBCCRX 才能中断。好深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