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连接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5-28):
一般不会有限流电阻,具体有没有的,自己看“这块”模块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有限流电阻,具体有没有的,自己看“这块”模块的资料。

那就是要外接电阻了。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1602一般不用限流电阻的
如果是51单片机,用P0端口的话记得加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1602一般不用限流电阻的
如果是51单片机,用P0端口的话记得加上拉电阻
...

我用的是c8051f340,用p1直接配置成推挽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c8051f340,用p1直接配置成推挽输出。

那不用上拉电阻

网友A:
搞清楚为什么要加电阻,你就不会迷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