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12864显示温度曲线

楼主(2015-05-28):
(无正文)

网友A:
点的纵坐标就是温度值.
在点的上方一定位置显示文字就是了. 不过可能文字要用画点的办法画上去. 那么就要使用字库了

网友B:
用带字库的12864会方便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带字库的12864会方便一些

带字库的LCD显示图形+文字比较麻烦吧
用不带字库的LCD显示内容可以更灵活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