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有什么办法能把寄存器的数据实时显示出来

楼主(2015-05-28):
如题,CCS有什么办法能把寄存器的数据实时显示出来?现在也就是只能暂停的时候watch窗口或者说register窗口才能显示数值,但是想要实时的数据,应该怎么办?用的是DSP320F28335.

网友A:
不可能实时显示的,DSP150M的速度,不可能实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实时显示的,DSP150M的速度,不可能实时显示

原来是这样,但是调试过程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B(2016-06-16):
有一个持续刷新 在窗口上面一点

网友C:
DSP320F28335应用的还是有一定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