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tc 单片机用stc_isp软件 那atmel at89s51什么同类的软件呢

楼主(2015-05-28):
求大神指教~:lol

网友A:
AT89S51 使用的是 USPISP软件

网友B:
这个由很多,要看你用什么仿真器。

网友C:
我记得有个 USBASP 的编程器可以支持这个芯片, 软件是智峰软件工作室的 PROGISP 功能很稳定. 推荐!

不过之前还有用并口的 ISP 上位机. ATMEL 官方的 AT89ISP 软件可以下载. 不过现在带并口的电脑不多了

网友D:
也有ISP软件,另外可以用编程器编程,现在编程器也不贵了

楼主(2015-06-30):
回答得很详细!已经解决问题啦,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