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 89c51可以下载程序,无法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5-05-28):
使用89c51通过isp下载线,下载程序正常,运行串口通讯程序也是正常的。但是几天后,突然无法运行程序,求高手分析下原因。

网友A:
连接件有可能接触不好

网友B:
不太懂。。。。等答案

网友C:
如果以前能运行,之后又没有写入新的程序,那说明硬件存在故障,好好检查电路吧。

网友D:
电源、时钟、复位,MCU运行的三大硬件要素。另外就是看配置字是不是写错了,还有可能就是自己把工程弄混了、开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