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USB转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5-05-28):
           请教各位大侠:USB转485通信的时候,用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锁死的情况,放一段时间又能用了,是怎么回事呀?怎么检测通信的好坏?谢谢

网友A:
说明电路设计或应用方法有问题,楼主需要提供具体的电路和测试数据才能进一步分析。

网友B:
十有**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十有**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什么字会被和谐成了星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字会被和谐成了星号。。。

这个恐怕有不少,BA九,也是敏感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恐怕有不少,BA九,也是敏感词

太敏感了 反而会让更多人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太敏感了 反而会让更多人知道。

ba9 哈哈,这个略屌,我以前玩的游戏里也屏蔽这两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