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官方电机控制库 DMC

楼主(2015-05-28):
SVGEN_MF.C 和SVGEN_DQ.C
TI例程里面的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我用VF控制,应该用哪一个.C文件呢?

网友A:
在他们头文件里看看说明,里面有

网友B:
闭环矢量模式下,转矩直线度偏差在3%以内。转矩输出稳定,低频转矩大,能够实现超低速0.01Hz的稳定带载运行,转矩模式与速度模式可进行便捷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他们头文件里看看说明,里面有

你好,有用过吗?
我觉得VF应该是svgen_mf.c;
目前还没理解完。。。
不明白里面的V->Freqmax是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