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教,采用STM32F103RCT6的5个UART做透传

楼主(2015-05-28):
目前遇到一个要做成一个中转器,目的是扩展串口。下端4个UART的数据和上端1个UART的数据进行交换,我选择的芯片是STM32F103RCT6的,提供5个串口。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要求下端不停地在传数据,传给中转IC的经过打包统一再传给上端,上端也可以传数据给下端。这样的全双工模式有可能实现吗,该怎么实施

网友A:
可能会处理不过来吧;

加个系统看看;

网友B:
实现不难, 订个合理可靠的协议倒是有点难.
另外这个一转四的转发器, 如果从机端数据量大, 主机端来不及转发该怎么办, 也需要想好应付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不难, 订个合理可靠的协议倒是有点难.
另外这个一转四的转发器, 如果从机端数据量大, 主机端来不及转发 ...

目前就是协议问题,之前没有这样的概念。能给具体的说下,或者推荐一点参考资料

网友C:
下端的buffer开大些,没啥问题的。串口转网口,好几个socket同时跑都没事

网友D:
看你的数据传输速率,如果波特率低的话问题不大,记得用dma进行传输。协议,上端的数据,要知道传给下端哪个串口,下端传给上端,也要说明是哪个串口。

网友E:
我们有成熟以太网转8串口方案  有需要请联系我   qq 125356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