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Micro-Cap】 仿真模型导入

楼主(2015-05-28):
嗯,最好是装一次 LT SPICE,里面有很多MC没有的模型,也可以把库复制出来。其他提供SPICE MODEL 的也有不少模型。
各大厂商提供的模型就不必说了,自己搜吧。曾经整理了很多,发现最终并不需要那么多,习惯而已。。

图形仿真软件,模型与符号(MC里叫Shape)是对应的,如果没有可用的符号,必须先建立个。LT SPICE 里好象是 .asc 文件?

以网上下载到的稳压IC 7805 为例,本论坛下载地址:7805 ,压缩包里的是7805.TXT文件。
文件中包含3个模型,确切的说是 模型 + 子电路(subckt),分别是 7805、78L05、LM7805。(迷糊了,记得前天看的时候是4个了的)

导入有两种方式:一是使用 Import Wizard,二是使用  Add Part Wizard。
前者必须是 .LIB 文件,可以一次导入多个;后者则可以是 .ckt 或者 .lib 文件,只能每次导入一个。
相对来说,后者步骤多一点,这里以后者为例:
================================================================================
因为MC中包含需要的符号,就可以先跳过 符号编辑器(Shape Editor)了。
打开元件编辑器(Component Editor),哦,这里一般都会打开某个元件(你上次使用过的),不理它。
在右侧的树状菜单,右键点击“根”,新建个组,比如“IMPORTED”,就是把自己导入的模型都放到一个组中,便于使用。

然后在所建的组上点击右键,弹出菜单:

点击 Add Part Wizard ,默认就是 subckt,

点击下一步,浏览并选择改好名字的 7805.lib文件:

注意全称文件名下面的库文件的复制默认是勾选的。
接下来就是选择符号了:

必须选择正确的符号,
对照 7805.txt 文件:
.SUBCKT LM7805  1    2    3
* In GND Out
可以发现,这里唯一正确的是 Ref3a。选择,下一步。

输入注释

这步默认就是了。

默认的显示,根据你的喜好选择吧。俺懒得弄,都是用的缺省设置

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到这里就完成了,关闭编辑器,会提示你保存。。嗯,不保存就白弄了。。

之后就是使用了,在使用之前,在向sheet添加元件时,软件会对库文件进行一次扫描。
等待完毕之后就可以了。。

MicroCap9或者 10.4能分享一下吗?谢谢您 122755375@qq.com

楼主:
哦,有点错误:
符号那里,可以在导入之后进行编辑。
点击拖动“圆点”,移动到正确的引脚上就可以了,不过符号形状还是要符合标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有点错误:
符号那里,可以在导入之后进行编辑。
点击拖动“圆点”,移动到正确的引脚上就可以了,不过 ...

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B(2015-07-13):
高人,请教您一个问题啊, Micro cap 里面 想用一个极性电容  怎么设置啊,  我有一个方波信号  想通过一个对地的极性电容整流一下,但是找不到极性电容 直接被无极性电容滤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人,请教您一个问题啊, Micro cap 里面 想用一个极性电容  怎么设置啊,  我有一个方波信号  想通过一个 ...

一般仿真是不需要考虑电容极性的,仿真时可以看到电容两端电压。

MC中有电解电容模型。不过几乎都是钽电解电容。。在Analog Library --> Passive --> Capacitor 分支下,可以找到。。

或者干脆在 Memo 中搜索 capacitor,要取消 Beginning of line。

如果清楚电解电容的大致模型,自己直接在电路中画个等效子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仿真是不需要考虑电容极性的,仿真时可以看到电容两端电压。

MC中有电解电容模型。不过几乎都是钽电 ...

多谢指点啊,真想有时间请你吃个饭啊

网友B:
继续求助啊,
从IR官网上下载了一个IRF4227的SPICE模型,
加到原件库里面显示错误,且引脚 变成了3 和 0 了就两个引脚,求指点啊,谢谢

网友B:
显示  part already exists

且添加shape 时也不对啊

图形就剩两个脚了  。。。

网友B:
高人,可能是库里面有这个器件,所以出错了,谢谢

楼主:
库里没有这个模型。
你的情况是符号(SHAPE)选错了。。。选择符号之前,要打开元件模型文件看,里面有引脚定义的。

网友B:
高人,您在吗? 你QQ多少啊,加一下您QQ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人,您在吗? 你QQ多少啊,加一下您QQ吧,

QQ~~能免就免了吧。。除非你很急。。(给你发消息)
论坛是个很好的交流空间,能帮你的人会更多。。。

网友B:
好的,谢谢,最近在学习Micro cap,
软件默认 信号的参考是地, 如果前级用的是参考地; 如果用变压器隔离了前后的底线,这种情况,次级的信号也用前级的地做参考不就不对了吗,怎么处理呢, 后级可以设置某一个点是信号参考地吗? 这个参考能设置吗, 比如设置两个型号之间的压差(如查分型号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最近在学习Micro cap,
软件默认 信号的参考是地, 如果前级用的是参考地; 如果用变压器隔离 ...

只能有一个“地”。
就如同实际电路中一样,不能以一个“地”为参考零点直接测量另一个不同“地”电路。
变压器或类似的电路,如果是理想模型,仿真时可能会提示你缺少直流路径(DC path)。

实际电路中,类似于变压器这种,两部分之间的电阻并不是理想的无穷大。那么仿真也可以,加个大.......阻值的电阻就是了(比如100MEG,注意不能输入成100M,SPICE里是不分大小写的,会当成m。)。原理倒是很简单,因为两部分之间几乎没有电流,电阻的两端电压几乎为零。。即便因为某些特殊的情况电阻两端电压“较大”,也不会影响电路工作、测量。。

不过有些时候也不需要加这么个电阻。
尽管实际电路不允许共地,但如果两部分电路在仿真时可以共地,那就没必要加这个电阻了。
关键在于你关注的是什么。。

"设置两个信号之间的压差(如差分信号)",是吧??,似乎不需要额外的东西啊。。一、二个电压源就可以了。哦,有时可能需要信号源两端对地加个电阻,提供直流路径。。

网友B:
兄台您太仗义了,用空请你吃个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台您太仗义了,用空请你吃个饭吧

别·····

国内的Micro-Cap用户很少,我很高兴有人一起学习。。
我只是会一些浅显的东西,至今还有些操作没弄通,更深的涉及到SPICE,还有头疼的数学,还有。。。。。太多了,

网友B:
请教一下啊,我搭了一个三极管电路,怎么看各路的静态电流啊,谢谢啊

楼主:
静态电流,要进 动态直流分析,在显示电压那个图标的右面。。。

网友B(2015-08-14):
谢谢收到,再请教一下啊,我从别人那搞到一个 xxx.lbr的文件,里面存的是一些三极管的数据,我怎样能把它导过来自己用啊?谢谢

网友B:
兄台,再请教一下,昨天晚上我在做三极管的模型,向模型里面填参数,但是有的参数在三极管 datasheet里面压根找不到,  这些数据我要怎么天呢,比如  BR 最大反向放大倍数  CJC  CJE  CJS......还有很多,请教一下,不胜感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台,再请教一下,昨天晚上我在做三极管的模型,向模型里面填参数,但是有的参数在三极管 datasheet里面压 ...

这个比较困难,除非厂家提供模型,不然只能你自己测了。。

变通的办法是看看类似的模型,比如参数差不多的三极管。。。或许能找到。。

不过仿真要的是精确,近似的参数可能会带来困扰。

网上搜不到的模型,俺是不会去折腾的。。

网友C:
哪位有mc9或10的使用教程?

网友B:
好久没来问候一声了,早啊

网友B:
再请教一下啊,我做了一个 有源低通滤波器电路, 想用MC10仿真,看一下频响曲线,请问怎么设置啊,求解,不甚感激啊

楼主:
交流分析啊。。默认频率范围是 1E8,1Meg,对数,根据你的电路设置成合适的值。

在输入端放个交流电压源,要考虑你的信号源阻抗。输出端放个节点名称(你自己命名的节点名称在电路调整时不容易被软件自动改换)。
Y 表达式 默认是两个图,一个增益一个相位。节点名称改成你自己定义的名称,如果用户命名的节点名只有一个,那么默认就是它。
X、Y Range 最好是先设置成AutoAlways,然后根据需要再改。。这样比较省事。

网友B:
兄台,有求必应,让在下非常感动

网友D:
原来实验室有正版的这个软件

不过好久没用过了

网友B:
早啊,哥们你是做 什么行业的啊,我是做音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交流分析啊。。默认频率范围是 1E8,1Meg,对数,根据你的电路设置成合适的值。

在输入端放个交流电压源, ...

果然是,非常感谢

网友B(2015-09-22):
在吗,请教一下啊, 我在ADI官网上下载了 运放的spec 模型, 但是后缀名是 .cir 的, 这种怎么添加到原件库里面啊,谢谢

网友B:
我在 ADI 官网上下载了一个ADA6807的 spice 模型的 .CIR文件,  我把后缀名改成了 .ckt,  然后像你写的教程一样添加,新元件,
但是在仿真的时候  弹出来 “ Node 106 from subckt ADA4807 does not match any defined pin name for this part” 这个错误,
是什么意思啊,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你得看下文件。。俺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得看下文件。。俺不清楚。。

找到问题所在了, ckt 文件我存在D盘,一开始我改错了,导入的时候,软件会导一份到C盘根目录去,并以C盘的为准,我一直在改D盘的文件,C盘的文件仍然是错的,所以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所在了, ckt 文件我存在D盘,一开始我改错了,导入的时候,软件会导一份到C盘根目录去,并以C盘 ...

...............别的软件里俺也经常出这错误。。

会复制到安装目录下的 Library 目录下。

网友E(2016-01-02):
怎么设置库的路径啊

网友F(2016-04-26):
想从LTSPICE里导出两个MOS管模型,用在MC11里,么有成功,谁用过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从LTSPICE里导出两个MOS管模型,用在MC11里,么有成功,谁用过介绍一下?

MOSFET 又不是什么复杂元件,只要有模型就可以用···除非模型有错误

网友B(2016-10-20):
Micro Cap 里面的传输线 Tlin 为什么是空的,你仿真过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 Cap 里面的传输线 Tlin 为什么是空的,你仿真过这个吗

没,我只是看过这个模型,但没有使用过。

空的是需要你填写参数,刚看了下,需要填写 长度 电阻 电容 电感·······很多参数。
鼠标指向 VALUE= 的时候,下面会显示帮助、例子

网友B(2017-11-12):
哥们在吗,今年跳槽了,现在在汽车电子行业,

我们做WCA时要做 “蒙特卡洛仿真”   你知道MC11怎么设置“蒙特卡洛仿真吗”,谢谢;

楼主(2017-12-14):
引用 网友B:
哥们在吗,今年跳槽了,现在在汽车电子行业,

我们做WCA时要做 “蒙特卡洛仿真”   你知道MC11怎么设置“ ...

设置····得截图给你说,等我最近有空给你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得截图给你说,等我最近有空给你弄。。

灰常感谢

网友B(2018-04-13):
引用 楼主:
设置····得截图给你说,等我最近有空给你弄。。

哥们,最近忙吗,感觉MC这个软件功能强大,但是就是教程太少,我们要做worst case analysis 不会用啊

网友G(2024-03-31):
谢谢分享, 终于解决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