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做FFT之前要加窗?

楼主(2015-05-28):
我看到说加窗是为了截取信号的某一截
问题一:如果我采集了32K的点,那不就已经是有限的点数了吗?
问题二:原始数据*窗函数,数据都变样了,FFT后的频谱为什么还能作为参考依据?

网友A:
1、加窗并不是为了截取信号的某一节,
因为FFT算法是认为你采样的信号是无限长的周期的信号,也就是你32k的数据会被认为是不断重复的,32k最后一个点之后又连到第一个点,这样不断重复,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波形突然不连续的情况,这个不连续会导致FFT结果出现频谱泄漏现象,
但是你的实际信号是连续的,所以加窗的目的就是让不太连续的地方(最后一个点和第一个的连接处)看上去平滑了,没有原来那么明显的突变了,

2、加窗以后数据变样了就是加窗的目的,如果你关心的频率范围与窗函数本身的频率范围没有交集,那么加窗FFT后的频谱是有参考价值的,不过你要自己加入幅值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窗并不是为了截取信号的某一节,
因为FFT算法是认为你采样的信号是无限长的周期的信号,也就是你32k的 ...

感谢回答
关于2还是有些不理解,窗函数的频谱里也会有频率能量较大的成分,那么加入窗函数后,FFT后频谱会不会由于窗函数相乘了以后导致出现本来没有谐波或毛刺的位置出现了毛刺呢?

网友A:
你拿一个直流,加窗,然后FFT,FFT的结果就是窗函数的频谱,这几乎只有第零个点(直流)和第一个点有幅度,其他频率几乎没有幅度。

网友A:
有一种情况,比如:32k的点数,前面一段是1kHz,中间一段是2kHz,后面一段是3kHz,这样的信号就不适合加窗,加窗FFT后的结果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样的信号要么不能加窗FFT,要加窗就应该以更加精细的尺度进行分析,换句话说加窗只适用于关注的频率在各时间点上分布比较均匀的信号,

网友B(2020-02-19):
浅显易懂。。。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