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Cadence中PCB布线后发现有个器件放置位置有误,如何移动该器件

楼主(2015-05-28):
(无正文)

楼主:
刷新一下

网友A:
器件被固定了
点绿色 图钉 图标 然后 find 选中 器件 点这个器件 然后就可以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被固定了
点绿色 图钉 图标 然后 find 选中 器件 点这个器件 然后就可以移了 ...

谢谢啊!不过这个要怎么让它将布好的线一起移动呢?使用Move移动器件是可行了,但是不能将线整个移动啊!

楼主:
最后是把器件移动,再自行调整布线规划

网友A:
移动的时候 option 中 把stretch etch 打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