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是“真实”还是“谎言”——“真相”再现....

楼主(2015-05-28):
最近,为了讨论关于运放GBW参数的定义,特意引了几本经典权威论著中的相关内容。分别是

一)《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OP AMPS FOR EVERYONE) p-140

二)《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p-231

三)《OP AMP APPLICATIONS》 p-1.72 (《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 p-49)

有人说,这是“撒谎”。为此,再次开帖引出那几段内容,并附加一些说明。我想,这对初学者或许有点益处。

楼主:
第一本:

这本书,用文字方式直截了当地说明了GBW的定义就是 |A(f)|f

楼主:
第二本:

这本书,先说明了单位增益频率 ft,然后直接给出了GBP(GBW)的定义式子——|a(jf)|f。由于在f>>fb的前提下,GBP近似为常数,书中还给了个式子——GBP=ft。这显然就是用单位增益频率表示GBP,开环且单位增益稳定条件下几乎一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书相关内容中,对a0、fb和ft给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说明(评论)。

1.无需开环限制!课后习题都是闭环时用此公式的。2.单极点系统总是稳定的,所以不要杞人忧天。

楼主:
第三本:

英文版

中文版

关于第三本书中所提到的GBW,给出本人的一个详细说明如下:

本人的图和相关式子,很好地诠释了书中的那段关于GBW的定义。

楼主:
至此,我们看到了关于GBW(GBP)至少存在着两种定义。而在实际的运放参数测量和表述中,多采用第一种定义——即|A(f)|f。在开环下(主极点通常很低),这两种定义几乎没什么差别,所以不会有什么歧义。但在闭环情况下,就需要考虑它们的差异了。

网友A:
你看看,一开始神秘息息的,说是经典名著,但不说书名!
我花了个把小时,根据他图片上那点可怜信息,把书名**了。
他现在才老老实实把书名告人家说了。

网友A:
我刚才把第二本书,佛朗格的那本,又翻了一遍第6章,发现后面全都是如我所说,是直流增益,比如公式6.14:

我ipad里收了10G模电英文资料,其中运放专著有30多本,翻阅后发清一色用的是直流增益,不知楼主看过几本书,敢妄言"用Af的多?!

网友A:
LZ,你看看你英文有多差劲:

三)《OP AMP APPLICATIONS》 p-1.72 (《运算放大器 应用技术手册》

你叫英文过4级的来翻译看看?

楼主:
提到那个 a0 fb = ft,文中有详细说明(注意其中的那个前提——ft>>fb)。其实,关于此我还特意给了个说明,见下图: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951066-1-1.html

楼主:
提到英文,给个图:

没文化,就是可怕!

handbook可以省略?你很有文化!

网友B:
路过打个酱油,又看到前辈们激烈的“争论”,:lol

HWM
此外,要学会做人。起码得有基本的诚信....
HWM
这里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建议看书(我已给出部分内容)学习。要学会看清什么是大前提,以及基本的逻辑推理能力。

网友C:
别数学推导了,GBW都远离本意了。 GBW是一个人为规定的参数, 理想运放直流增益Gain=Gm.Req,3dB带宽Bandwidth=1/(Req*Ceq), 2pi的常数就不写了。 这里面Req变化非常大,一般是管子的参数,而且最重要的是,运放一般在闭环应用,3dB带宽对输入频率而言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于是人们定义出了GBW=G*B=K.Gm/Ceq,参数Gmin,Ceq是重要的设计参数,不用依靠管子的随机。 在闭环下,直流增益变成1/F,而3dB带宽拓展成原来的AF倍,这是真正的有效带宽。GBW表征出不同的F,3dB带宽是多少;在F=1的时候,这个运放可达到的最大带宽是多少。

GBW只是一个参数,也许测试的时候|A(f)|f有意义,但是在闭环下有意义么?还只是一些数学推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数学推导了,GBW都远离本意了。 GBW是一个人为规定的参数, 理想运放直流增益Gain=Gm.Req,3dB带宽Bandwi ...

原本就是个OP参数,而通常就是采用|A(f)|f(f远大于转折频率)表述。既然有人质疑,那么就把这些东西再梳理一下而已。至于闭环,通常是用在小于相应转折频率的带宽内,这与开环大不同。

其实,就定义和相关的关系而言,不存在任何争议(大量的资料都有说明)。这里,说白了就是个“人品”的问题!

既然如此,那么本人就有义务澄清某些事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把第二本书,佛朗格的那本,又翻了一遍第6章,发现后面全都是如我所说,是直流增益,比如公式6.14:
...

10G的模电英文资料。。。。。。。。。。。。。。。
:funk::funk::funk:
太厉害了吧

网友A:
。。。。。。。。。。分割线。。。。。。。。。。。。。

现在回到原点,其他的都别说,单单就说这个定义!!!
既然说GBP是个常数!!!而且楼主认为GBP=a(jf)f,那么请证明a(jf)f=常数?!

楼主根据自己已经给出的前提条件,来证明它是个常数先,这个个起点!
如果证明不出来,扯这几天都是扯淡!

提醒:该原则说的是"="常数!而非◆≈◆常数!!不要耍赖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