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大神帮忙看看这个放大电路的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5-05-28):
这是一个变送器的电路,自己做的,前两个放大器作为第一级放大,后面那个作为第二级放大。第一级的放大增益能按照设定的实现,问题在于第二级的放大虽然也会随着输入的改变,但是只在64mV-65mV的范围内做很小的变化,完全没有放大的作用。想知道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求大神指点。
第二级的输入是0-24mV

这里补上电路图

楼主:
E:\图片\知道\asd

楼主:
怎么发图啊。。。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可能是因为你使用了单电源。

楼主:
那是要改为双电源吗,可我改了后输出端就不会变化了啊?第二级的输入是0-24mV

改后的电路如下

网友B:
不清楚这个运放性能。
如果有问题,请检查差分输入的共模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这个运放性能。
如果有问题,请检查差分输入的共模电压是多少。

共模电压要如何查找呢?是查零件手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这个运放性能。
如果有问题,请检查差分输入的共模电压是多少。

两边的共模电压大概1.5V左右

网友C:
是仿真出错还是实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仿真出错还是实做出错?

仿真

网友C:
单电源的话,对输入信号极性有要求,你调换下。
双电源正常,没发现问题。。哦,你最后那个图,前面两个运放也要有负轨的。

网友D:
好复杂  看不懂耶

网友B:
仿真真的害人呀!
你也不看看数据手册,这个器件的工作电压是3-15.5V。
人家叫人双电源,你就改为正负12V了。
这个仿真会告诉你芯片可能会冒烟吗?

只要芯片电源正确,只要这个差分输入的共模和差模电压合适,输出肯定不会误差很多。
除了输出不能太接近V-/V+,虽然是轨对轨,也不是理想的。

网友E:
换个常用的运放芯片,如741试试,芯片治疗好早,引脚的接法直接明了!!

网友F:
如果能保证U1B同相端的输入电压大于U1A的同相端输入电压,是可以用单电源的,只是靠近0V附近会有误差。
这个电路是想用3运放构成仪表放大,把R4去掉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真的害人呀!
你也不看看数据手册,这个器件的工作电压是3-15.5V。
人家叫人双电源,你就改为正负12V了 ...

感谢您的指正,本人接触模电不多,很多东西没有吃透,确实是我疏忽了。
以下是仿真电路图

现在第二级(U2A)的输入电压是在0-22.4mv之间变化(是第一级输入的3倍),满足设计要求
而第二级输出电压只在64.1-64.9mV之间变化。然后,按照差分放大的原理,输出应该是与输入一样变化的。
对于共模和差模电压,我的理解是共模就是两端输入各自的电压的平均值,差模是输入电压之差

我查了下数据手册,共模电压范围如下,我的理解是,范围在0-(V+0.25V)之间,不知道是否正确。若是这样,范围应该在0-3.75V之间(若有错误还请指正,万分感谢!)
通过电压表测得图中R2左边的电压为1.49V,右边为0.75V,R1左右电压同R2差别不大,这样是不是可以认为共模电压是在范围内?

至于差分输入电压,根据数据表单中的介绍,是否可以理解为是±3V(若按照上图的接法)范围内?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不知道上述理解中是否存在错误,还望指正,再次拜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能保证U1B同相端的输入电压大于U1A的同相端输入电压,是可以用单电源的,只是靠近0V附近会有误差。
这 ...

试着去了R4,不知道您是指把R4处短接还是开路,我都试验了一遍,虽然第二级输出确实改变了变化,但是,第二级的放大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电源的话,对输入信号极性有要求,你调换下。
双电源正常,没发现问题。。哦,你最后那个图,前面两个运 ...

不知道把信号输入调换后,输出似乎不变化了,保持在2.84V这个值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试着去了R4,不知道您是指把R4处短接还是开路,我都试验了一遍,虽然第二级输出确实改变了变化,但是,第 ...

是去掉R4,下午还在帮合肥一个朋友调试类似的电路,去掉后就正常了,输入信号要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去掉R4,下午还在帮合肥一个朋友调试类似的电路,去掉后就正常了,输入信号要确认下 ...

首先,谢谢您的指导,按您的方法

我去掉了R4,并且将R1和R2改为2kΩ

第一级的输出与其输入相同,在0-7.3mV左右变化

第二级的输出在68.6-65.9mV内变化

但这和电路设计的增益不符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常用的运放芯片,如741试试,芯片治疗好早,引脚的接法直接明了!!

首先,感谢您的指导
按照您的建议,我找了741来代替第二级放大,但是输出不会发生变化,一直显示1.49V,电路如下,不知道接法有没有出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正,本人接触模电不多,很多东西没有吃透,确实是我疏忽了。
以下是仿真电路图

你还是实际电路测试一下。
这个芯片,3V电源时,输出下MOS管的内阻大约130欧姆,0.75V和50K电阻负载,输出电压最低接近2mV,你的差分输入22mV,已经比2mV大了许多,输出也应该差不多这个值,不应该有64mV。

网友C:
我这里仿真正常。。。MicroCap-10.1.0.2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是要改为双电源吗,可我改了后输出端就不会变化了啊?第二级的输入是0-24mV

改后的电路如下

第一级运放为什么是双地?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指导
按照您的建议,我找了741来代替第二级放大,但是输出不会发生变化,一直显示1.49V, ...

741第四脚和第七脚的电源电压应该是正负15!!!你在调试下,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仿真正常。。。MicroCap-10.1.0.2

我是用pretuse仿真的,结果一直不理想,您能把您的仿真截图给我吗,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实际电路测试一下。
这个芯片,3V电源时,输出下MOS管的内阻大约130欧姆,0.75V和50K电阻负载,输 ...

已经上淘宝买元件了,只是快递一直没到,所以先自己仿真试试,但是总是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级运放为什么是双地?

第一集运放是单电源,最开始是参考元件手册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741第四脚和第七脚的电源电压应该是正负15!!!你在调试下,加油!!

!!!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不过换了一个放大器(741)果然仿真出来了!!

第一级三倍,第二级100倍,电压表从左至右边依次为第一级输入(mV)、第一级输出(mV)、第二级输出(V)

电路如下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本人刚刚接触模电不久,无论是理解上还是表达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即使这样,各位前辈还是认真的给予我帮助,让我受宠若惊。
虽然原因还没搞懂,不过问题能得到解决真的让我很开心!
最终的电路图在30楼贴出,根据21CHdwLHR前辈的建议,换了一个放大器(741)
再次感谢前辈们的不吝赐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你以前选用的芯片可能是选用电压不当,你去搜索下资料,了解LMC6482A的引脚,方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