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通过fsmc控制nand flash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5-05-28):
小弟初学者,最近在做fsmc控制nand flash来读写,flash用的是TC58NV型号的,可是一直都没调通,出现了以下问题
1. ID读出来,但是不正确
2. 建立,保持,高阻,等待时间不能调高,调高了就读不到任何数据了(包括ID,准备状态)
3. 数据无法读写
调了都两个多星期了,不想就这么不了了之,希望高手帮帮忙看看

void FSMC_NAN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FSMC_NANDInitTypeDef FSMC_NANDInitStructure;
  FSMC_NAND_PCCARDTimingInitTypeDef  p;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 RCC_AHB1Periph_GPIOE | RCC_AHB1Periph_GPIOG | RCC_AHB1Periph_GPIOF , ENABLE);

  /*-- GPIO Configuration ------------------------------------------------------*/
  /* CLE, ALE, D0->D3, NOE, NWE and NCE2  NAND pin configuration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ENABLE);

  /* D0->D3,*/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5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0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 , GPIO_AF_FSMC);

   /* D4->D7 NAND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7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8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9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0 , GPIO_AF_FSMC);

  /*-- GPIO Configuration ------------------------------------------------------*/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CLE, ALE*/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1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2 ,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NOE, NWE*/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5 ,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FSMC_NWAIT*/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6 ,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INT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Ƭѡ½Å */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9 ,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FSMC Configuration ------------------------------------------------------*/
//   p.FSMC_SetupTime = 0xf1;
//   p.FSMC_WaitSetupTime = 0xf3;
//   p.FSMC_HoldSetupTime = 0xf2;
//   p.FSMC_HiZSetupTime = 0xf1;

    p.FSMC_SetupTime = 0x1;
    p.FSMC_WaitSetupTime = 0x4;
    p.FSMC_HoldSetupTime = 0x1;
    p.FSMC_HiZSetupTime = 0x2;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3_NAND;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Waitfeature = FSMC_Waitfeature_Disable;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ECC = FSMC_ECC_Enable;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ECCPageSize = FSMC_ECCPageSize_512Bytes;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TCLRSetupTime = 0x00;//0xa1;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TARSetupTime = 0x00;//0x15;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CommonSpaceTimingStruct = &p;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AttributeSpaceTimingStruct = &p;

  FSMC_NANDInit(&FSMC_NANDInitStructure);

  /* FSMC NAND Bank Cmd Test */
  FSMC_NANDCmd(FSMC_Bank3_NAND, ENABLE);
}

楼主:
顶一个,希望高手帮帮忙

网友A:
最好用示波器看下时序;
和DATASHEET比是否正确;
也不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B:
2通道的示波器够呛

网友C:
检查下命令是否正确,不同型号和不同容量都会不一样

网友D(2015-12-25):
你最后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读出的ID是FF

网友E:
本文原创于观海听涛,原作者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近几天开发项目需要用到STM32驱动NAND FLASH,但由于开发板例程以及固件库是用于小页(512B),我要用到的FLASH为1G bit的大页(2K),多走了两天弯路。以下笔记将说明如何将默认固件库修改为大页模式以驱动大容量NAND,并作驱动。

本文硬件:控制器:STM32F103ZET6,存储器:HY27UF081G2A

首先说一下NOR与NAND存储器的区别,此类区别网上有很多,在此仅大致说明:

1、Nor读取速度比NAND稍快
2、Nand写入速度比Nor快很多
3、NAND擦除速度(4ms)远快于Nor(5s)
4、Nor 带有SRAM接口,有足够的地址引脚来寻址,可以很轻松的挂接到CPU地址和数据总线上,对CPU要求低
5、NAND用八个(或十六个)引脚串行读取数据,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复用,通常需要CPU支持驱动,且较为复杂
6、Nor主要占据1-16M容量市场,并且可以片内执行,适合代码存储
7、NAND占据8-128M及以上市场,通常用来作数据存储
8、NAND便宜一些
9、NAND寿命比Nor长
10、NAND会产生坏块,需要做坏块处理和ECC
更详细区别请继续百度,以上内容部分摘自神舟三号开发板手册

下面是NAND的存储结构:

由此图可看出NAND存储结构为立体式
正如硬盘的盘片被分为磁道,每个磁道又分为若干扇区,一块nand flash也分为若干block,每个block分为如干page。一般而言,block、page之间的关系随着芯片的不同而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flash的读写都是以一个page开始的,但是在读写之前必须进行flash的擦写,而擦写则是以一个block为单位的。
我们这次使用的HY27UF081G2A其PDF介绍:
Memory Cell Array
= (2K+64) Bytes x 64 Pages x 1,024 Blocks
由此可见,该NAND每页2K,共64页,1024块。其中:每页中的2K为主容量Data Field,64bit为额外容量Spare Field。Spare Field用于存贮检验码和其他信息用的,并不能存放实际的数据。由此可算出系统总容量为2K*64*1024=134217728个byte,即1Gbit。
NAND闪存颗粒硬件接口:

由此图可见,此颗粒为八位总线,地址数据复用,芯片为SOP48封装。

软件驱动:(此部分写的是伪码,仅用于解释含义,可用代码参见附件)
主程序:

#define BUFFER_SIZE         0x2000 //此部分定义缓冲区大小,即一次写入的数据
#define NAND_HY_MakerID     0xAD   //NAND厂商号
#define NAND_HY_DeviceID    0xF1   //NAND器件号
  /*配置与SRAM连接的FSMC BANK2 NAND*/
  NAND_Init();
  /*读取Nand Flash ID并打印*/
  NAND_ReadID(&NAND_ID);

Tips:NAND器件的ID包含四部分:
1st Manufacturer Code
2nd Device Identifier
3rd Internal chip number, cell Type, Number of Simultaneously Programmed
pages.
4th Page size, spare size, Block size, Organization
if((NAND_ID.Maker_ID == NAND_HY_MakerID) && (NAND_ID.Device_ID == NAND_HY_DeviceID)) //判断器件符合
  {
/*设置NAND FLASH的写地址*/
    WriteReadAddr.Zone = 0x00;
    WriteReadAddr.Block = 0x00;
    WriteReadAddr.Page = 0x05;
/*擦除待写入数据的块*/
    status = NAND_EraseBlock(WriteReadAddr);  //写入前必须擦出
    /*将写Nand Flash的数据BUFFER填充为从0x25开始的连续递增的一串数据 */
    Fill_Buffer(TxBuffer, BUFFER_SIZE , 0x25);  //填充数据以测试
    /*将数据写入到Nand Flash中。WriteReadAddr:读写的起始地址*/
    status = NAND_WriteSmallPage(TxBuffer, WriteReadAddr, PageNumber); //主要写入函数,此部分默认为小页需要修改
    /*从Nand Flash中读回刚写入的数据。riteReadAddr:读写的起始地址*/
    status = NAND_ReadSmallPage (RxBuffer, WriteReadAddr, PageNumber); //读取主要函数,也需要修改

    /*判断读回的数据与写入的数据是否一致*/
    for(j = 0; j < BUFFER_SIZE; j++)
    {
      if(TxBuffer[j] != RxBuffer[j])
      {
        WriteReadStatus++;
      }
    }

    if (WriteReadStatus == 0)
    {
      printf("\n\r Nand Flash读写访问成功");
      GPIO_ResetBits(GPIO_LED, DS2_PIN);
    }
    else
    {
      printf("\n\r Nand Flash读写访问失败");
   printf("0x%x",WriteReadStatus);

      GPIO_ResetBits(GPIO_LED, DS3_PIN);

    }
  }
  else
  {
      printf("\n\r 没有检测到Nand Flash的ID");
      GPIO_ResetBits(GPIO_LED, DS4_PIN);
  }

fsmc_nand.c文件:
void NAN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FSMC_NAND_PCCARDTimingInitTypeDef  p;
  FSMC_NANDInitTypeDef FSMC_NANDInitStructure;

  /*FSMC总线使用的GPIO组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FSMC CLE, ALE, D0->D3, NOE, NWE and NCE2初始化,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FSMC数据线FSMC_D[4:7]初始化,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FSMC NWAIT初始化,输入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FSMC INT2初始化,输入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FSMC 总线 存储器参数配置------------------------------*/
  p.FSMC_SetupTime = 0x1;         //建立时间
  p.FSMC_WaitSetupTime = 0x3;     //等待时间
  p.FSMC_HoldSetupTime = 0x2;     //保持时间
  p.FSMC_HiZSetupTime = 0x1;      //高阻建立时间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2_NAND; //使用FSMC BANK2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Waitfeature = FSMC_Waitfeature_Enable; //使能FSMC的等待功能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 //NAND Flash的数据宽度为8位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ECC = FSMC_ECC_Enable;                  //使能ECC特性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ECCPageSize = FSMC_ECCPageSize_2048Bytes; //ECC页大小2048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TCLRSetupTime = 0x00;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TARSetupTime = 0x00;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CommonSpaceTimingStruct = &p;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AttributeSpaceTimingStruct = &p;
  FSMC_NANDInit(&FSMC_NANDInitStructure);
  /*!使能FSMC BANK2 */
  FSMC_NANDCmd(FSMC_Bank2_NAND, ENABLE);
}

void NAND_ReadID(NAND_IDTypeDef* NAND_ID)
{
  uint32_t data = 0;
  /*!< Send Command to the command area */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CMD_AREA) = 0x90;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0x00;
   /*!< Sequence to read ID from NAND flash */
   data = *(__IO uint32_t *)(Bank_NAND_ADDR | DATA_AREA);
   NAND_ID->Maker_ID   = ADDR_1st_CYCLE (data);//四个周期读取四个ID
   NAND_ID->Device_ID  = ADDR_2nd_CYCLE (data);
   NAND_ID->Third_ID   = ADDR_3rd_CYCLE (data);
   NAND_ID->Fourth_ID  = ADDR_4th_CYCLE (data);
}

uint32_t NAND_WriteSmallPage(uint8_t *pBuffer, NAND_ADDRESS Address, uint32_t NumPageToWrite)
{//传入参数:写入数据,写入初始地址,要写几页
  uint32_t index = 0x00, numpagewritten = 0x00, addressstatus = NAND_VALID_ADDRESS;
  uint32_t status = NAND_READY, size = 0x00;
  while((NumPageToWrite != 0x00) && (addressstatus == NAND_VALID_ADDRESS) && (status == NAND_READY))
  {
    /*!< Page write command and address */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CMD_AREA) = NAND_CMD_AREA_A;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CMD_AREA) = NAND_CMD_WRITE0;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0x00;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0x00;//添加此句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ADDR_1st_CYCLE(ROW_ADDRESS);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ADDR_2nd_CYCLE(ROW_ADDRESS);
//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ADDR_3rd_CYCLE(ROW_ADDRESS);//原版有此句
    /*!< Calculate the size */
    size = NAND_PAGE_SIZE + (NAND_PAGE_SIZE * numpagewritten);//统计写入数目
    /*!< Write data */
    for(; index < size; index++)
    {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DATA_AREA) = pBuffer[index];
    }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CMD_AREA) = NAND_CMD_WRITE_TRUE1;
    /*!< Check status for successful operation */
    status = NAND_GetStatus();

    if(status == NAND_READY)
    {
      numpagewritten++;
      NumPageToWrite--;
      /*!< Calculate Next small page Address */
      addressstatus = NAND_AddressIncrement(&Address);
    }
  }

  return (status | addressstatus);
}

读取函数同理修改
uint32_t NAND_EraseBlock(NAND_ADDRESS Address)
{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CMD_AREA) = NAND_CMD_ERASE0;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ADDR_1st_CYCLE(ROW_ADDRESS);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ADDR_2nd_CYCLE(ROW_ADDRESS);
//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ADDR_3rd_CYCLE(ROW_ADDRESS);//两次即可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CMD_AREA) = NAND_CMD_ERASE1;
  return (NAND_GetStatus());
}

fsmc_nand.h文件:
#define NAND_PAGE_SIZE             ((uint16_t)0x0800) /* 512 bytes per page w/o Spare Area *///每页2K
#define NAND_BLOCK_SIZE            ((uint16_t)0x0040) /* 32x512 bytes pages per block *///64个页
#define NAND_ZONE_SIZE             ((uint16_t)0x0400) /* 1024 Block per zone *///1024个快
#define NAND_SPARE_AREA_SIZE       ((uint16_t)0x0040) /* last 16 bytes as spare area */
#define NAND_MAX_ZONE              ((uint16_t)0x0001) /* 4 zones of 1024 block */

修改完即可实现512B至2K每页的变更

网友F:
这个从来没用过外置的闪存呢,挂在到这个总线上,直接就可以操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