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46z突然烧写不了程序了

楼主(2015-05-28):
使用的opensda,之前一直可以烧写程序,有次烧写,突然出了问题,重新上电,发现板子只有正常连接的反应,并没有程序运行,想着重新烧写,发现烧写不上去,检查opensda端口正常,固件什么的重新装了很多次,并没有解决,急求是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
应该是被锁了,把FLASH擦了吧。网上有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被锁了,把FLASH擦了吧。网上有方法

擦除flash发现也擦除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擦除flash发现也擦除不了

你用什么擦的

楼主:
codewarrior 10.6还有J FLASH

楼主:
Could not power up debug port: Control/Status register reads D0000000提示这个,无语了

网友B:
我的msp430也突然不能烧写程序了,感觉很奇怪

网友C:
我的msp430也突然下载不了了,前天还好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Could not power up debug port: Control/Status register reads D0000000提示这个,无语了

你现在不用OpenSDA,用其他外接的调试器如Jlink可以烧写MCU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不用OpenSDA,用其他外接的调试器如Jlink可以烧写MCU吗?

Jlink也有无法启动调试端口,could not power up debug 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msp430也突然不能烧写程序了,感觉很奇怪

解决了没,我现在蛋疼死了~试了好多方法都解决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Jlink也有无法启动调试端口,could not power up debug port

就是说Jlink也无法连接上MCU啊,请问在这之前对板子做过什么后,才出现现在这个问题?

网友E:
程序下不进去,我都烦的不行了

网友F:
楼主,你用KL46有没有测试过功耗呢?

网友G:
楼主解决了吗?我在烧kw24的时候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openSDA无法与目标板通信,Jlink连接显示could not power up debug port

网友H:
楼主有没有试过外置的下载器?看看能不能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没,我现在蛋疼死了~试了好多方法都解决不了~

我的问题解决了,我换了一个芯片就好了,估计是我的msp430给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解决了,我换了一个芯片就好了,估计是我的msp430给烧了

不知道我的是不是锁了

网友I:
你的芯片会不会被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