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忙编个程序吗?如下图能使开关按5下灯泡亮一下,开关再按5下,灯泡灭一下

楼主(2015-05-28):
功能是:开关按5下灯泡亮一下,开关再按5下,灯泡灭一下

楼主:
初学单片机有点迷茫

网友A:
设一个计数器,按一下计数器加一,加到5,执行led=!led;计数器清零,然后再计数。

网友B:
5楼正解!

网友C:
再迷茫,也得想办法自己编程。这是最简单的功能。
还有,看见这个原理图,就笑了,蜂鸣器上电复位就会响,直到程序开始运行关闭它。

50步笑百步

网友D:
五楼正解,你的按键接的刚好是int0引脚,不用查询,直接外部中断既可,把计数放在中断里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迷茫,也得想办法自己编程。这是最简单的功能。
还有,看见这个原理图,就笑了,蜂鸣器上电复位就会响, ...

设计的程序应该和蜂鸣器无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五楼正解,你的按键接的刚好是int0引脚,不用查询,直接外部中断既可,把计数放在中断里就ok了! ...

5L是对的,他说的也许是软件里计数按键次数的。
而你说的,却往往是错的,一个按键下去,也许有10次上百次中断了,按键是有抖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计的程序应该和蜂鸣器无关吧?

你要求设计的程序和蜂鸣器无关。
但是你不能看着这个原理图有错误呀。
做产品,一知半解,害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5L是对的,他说的也许是软件里计数按键次数的。
而你说的,却往往是错的,一个按键下去,也许有10次上百 ...

加一个消抖程序不就行了!

网友F:
哎,闲来没事, 我帮你编吧, 看见可以联系我,只限今天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加一个消抖程序不就行了!

硬件中断输入的中断程序加消抖,要么很复杂的,要么占用比较多时间。

网友G:
if( ! ((++keyCount)%5)     )
{
      led=!led;
}

66666

网友C:
LS英武!
关键是keyCount在什么条件下加一,才是关键。
有些程序,在产品上用,刚开始好的,等按键老化抖动时间特性变化了,按键就不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硬件中断输入的中断程序加消抖,要么很复杂的,要么占用比较多时间。

消抖5ms就可以了,再说,他拿这个MCU也不做别的事!

网友G:
uint8 dbCnt=0;//消抖计数器
sbit keyValue=P3^2;// 读取键值,(51没用过,应该是这么写的)
if(dbCnt)
{
        if(keyValue)
        {
                  if(++dbCnt>100)//完成消抖
                  {
                         dbCnt=0;
                        if( ! ((++keyCount)%5)     )
                        {
                              led=!led;
                        }
                  }
         }
         else
         {
                  dbCnt=0;
         }
}
else
{
     if(keyValue)
     {
            dbCnt++;
     }
}

网友H:
LZ自己想一想要的是什么功能,用什么方法来实现,有什么样的限制,如果做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会有什么可能的错误,包括人为的和不可预知的都要尽可能的想到,哪怕你只是一个实验,完全工作在理论上,以后你是不可能都做理想的东东;
Beep已经有人提出了,说明硬件上是有一些不理想的,按5下就亮,这5下什么时候按,有没有时间间隔,按键是在板子上的还是用线引来的
主体流程可以是类似这样:
复位,初始化
循环开始
读按键计数
是否达到次数
达到,LED处理,计数清零,计时清零
没有达到,是否超时
超时,错误处理,可以清零计数和计时后重来
没有超时,处理其它功能
循环尾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消抖5ms就可以了,再说,他拿这个MCU也不做别的事!

说的也是,他这个MCU也不做其它事情。
我建议最简单的主程序判断按键和消抖,对LZ来说最合理。
初学MCU编程的,还是不要急着用中断,中断用不好很多隐患的。
很早以前,飞利浦的手机平台,耳机的插入和拔出,或者充电器的插入和拔出,总是有一定概率,状态是错的。就是因为他是操作系统,基于消息传递,基于硬件中断触发。笑死我了,搞了几周还是搞不好。我说,这个插入拔出判断,我用1元的MCU做,绝对不会状态错,那些牛人就是不相信。那些牛人根本不知道插入拔出的物理过程,估计也不清楚中断和Debounce的原理以及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哎,闲来没事, 我帮你编吧, 看见可以联系我,只限今天哦~~

好开心呀,可是怎么联系你呢?站内发消息我发不了,级别太低了,有没有其他联系方式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说的也是,他这个MCU也不做其它事情。
我建议最简单的主程序判断按键和消抖,对LZ来说最合理。
初学MCU编 ...

好吧!你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说的也是,他这个MCU也不做其它事情。
我建议最简单的主程序判断按键和消抖,对LZ来说最合理。
初学MCU编 ...

那你说说插入拔出的物理过程,和中断和Debounce的原理以及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uint8 dbCnt=0;//消抖计数器
sbit keyValue=P3^2;// 读取键值,(51没用过,应该是这么写的)
if(dbCnt)

这种我可能还没学过。。。
老师说用计数器,然后中断方式2的
TMOD=0x10;
TH0=0xfb;
TL0=0xfb;
EA=1;
ET0=1;
TR0=1;
现在才学中断系统的

网友G:
我以为你在做产品呢?老师布置的任务,我就无能为力了,好好看看书吧!可以忽悠老板,但要对自己负责,加油!!: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你说说插入拔出的物理过程,和中断和Debounce的原理以及缺点。

它的输入口,内部有边沿检测加滤波延时,比如你设定50毫秒,如果有低电平,50毫秒后还是低电平,就产生一个中断。问题是,当中断产生,还没有退出中断,在这个处理时间内,已经拔出去了,这个拔出去的中断会丢失的。他们采取很笨的办法,先调整Debouce时间,觉得不够,在中断里再加一个延时判断,总之,故障概率一直在的。只要我知道他怎么编程的,我就可以怎么更快速的重现故障。其实,拔出和插入中断,只是让软件更快的反应这个变化,让用户觉得这个手机速度快,灵敏。至于拔出或者插入后,应该开一个定时器,定期检查电平状态,万一有硬件误判误中断,一段时间后可以改正状态。比如,插入充电器,马上显示充电状态,如果拔出,马上处理,用户觉得很快,偶尔中断状态丢失,定时器判断,小概率的情况下,延时个1S、2S后改正状态,用户可以接受的,也很难发现的。但是如果快速插入拔出充电器,手机一直显示在充电,用户肯定会发现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消抖5ms就可以了,再说,他拿这个MCU也不做别的事!

大脸猫

网友J:
引用 网友G:
if( ! ((++keyCount)%5)     )
{
      led=!led;

++keycount越界后将会出问题的。做完一次后不清零,到时死了都不知道什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J:
++keycount越界后将会出问题的。做完一次后不清零,到时死了都不知道什么回事。 ...

我知道,不会有大问题,不会死的,只是越界的时候,不是5次,可能一次按键LED就动作了。

网友C:
@ccmc 我是50步,你是250步吗?

网友K:
Q1的极性都用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Q1的极性都用反了。

Q1极性用反,大家都懒得去指出了,也许人家就是NPN/PNP不分的,焊接的时候再挑一个可以用的。

网友L: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2;/*定义端口,根据自己单片上按键端口定义*/
sbit led=P2^1;
uint i,j=0;
delay(uchar x);
/*主程序*/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1==0)
        {

        delay(50);
        while(!key1);
        delay(50);
        j++;

if(j==5)
led=0;
if(j==10)
led=1;

}

}

}
/*延时程序*/
delay(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200;b>0;b--);
}

楼主:
引用 网友L: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谢谢,不过要求用的是计数器,中断方式2的
你这个用的是延时函数吧
能否用工作方式2写下?

网友M:
看来大家都很闲啊

网友N:
天天向上

网友L:
引用 网友L: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好的,没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要求用的是计数器,中断方式2的
你这个用的是延时函数吧
能否用工作方式2写下?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4;
sbit led=P1^0;
uint i,j=0;

void main()
{
        TMOD=0x01;*/初值自己改下,定时器T0工作在模式2方式*/
        TH0=0x38;
        TL0=0x38;
        EA=1;
        ET0=1;

        while(1)
{
                if(key1==0)
        {

        TR0=1;
        while(!key1);
        TR0=0;

        j++;

if(j==5)
led=0;
if(j==10)
led=1;

}

}

}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明天好好想想:)

网友O:
表达非常详细,直得跟大家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这个程序我试了下,按5下确实亮了(不过一直亮着),再按5下灭了。
但是再按5下就没反应了。。。没有循环吧还是,我不太懂

网友P:
引用 网友A:
设一个计数器,按一下计数器加一,加到5,执行led=!led;计数器清零,然后再计数。 ...

大神妙解!:loveliness: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我试了下,按5下确实亮了(不过一直亮着),再按5下灭了。
但是再按5下就没反应了。。。没有循环吧 ...

对啊,就没有循环。我只是给你写了单个的,你加一个循环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M:
看来大家都很闲啊

装死尾巴居然还动

网友Q:
引用 网友G:
if( ! ((++keyCount)%5)     )
{
      led=!led;

十五楼高手

网友R:
PIC  单片机  我来帮你编  看到联系

网友S:
抛开电路不说。15L代码,简洁明了

网友T:
涨姿势了!好多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