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ja1050无法收信求助

楼主(2015-05-28):
1050连接500k汽车总线可以收信,运行正常。但是连接125k总线时,不正常,逻辑测试tx、rx端没有信号,发送到模块感觉是正常的,因为在汽车模块rx端测量有信号,汽车模块tx端也有信号发出,就是1050收不到,大侠给个意见,是那里问题呀?谢谢
汽车模块使用的1054,不会和这个有关吧?

网友A:
可能协议不一样吧

楼主:
协议不一样??1054和1050的不通用?1050发的数据1054可以看到呀,1050接收端没有任何反映

网友B:
双方波特率设置的一样吗? 测测120欧姆的匹配电阻。

网友C:
匹配电阻是可能造成影响的.
检查总线信号的幅度, 如果信号太弱, 可能识别不了显性信号.

楼主:
和波特率无关,我是直接逻辑测试仪测1050的rx端信号,

楼主:
可能和匹配电阻有关吧,明天取下试试。
总线信号不知道如何测量,手边没有示波器。总线接上模块可以正常工作,接1050检测不出信号,

楼主:
125k是低速不适合120欧吗,我去掉120欧电阻,现在可以接收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