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输入端整流桥的浪涌电流

楼主(2015-05-28):
开关电源输入端整流桥的浪涌电流有多大?其持续时间多少?
一般电源厂对整流桥的浪涌电流有严格要求,而对输出端没有提出要求,为什么?

网友A:
开关电源输入端整流桥的浪涌电流接近短路电流。
如果没有限流措施(通常小功率电源用NTC)对一般家庭居室,可达数十到100A,普通电子实验室甚至更大一些。

网友B:
如果没有限流措施,仅靠ESR等寄生参数来抑制电流,因此接近于短路电流,持续时间取决于整流后的滤波电容的大小

网友C:
楼主说的应该是上电时的冲击电流,这个是用NTC来抑制的,如10D-5,初始阻值5欧,则冲击电流约44A(220V典型输入),考虑到峰值约60A,事实上接线、走线、共模线圈、工频电容内阻等都有阻值的,均可抑制冲击电流,冲击电流的大小影响到整流桥的选取,甚至输入端空开的选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应该是上电时的冲击电流,这个是用NTC来抑制的,如10D-5,初始阻值5欧,则冲击电流约44A(220V典型 ...

这种冲击电流持续时间呢?

网友D:
8.3ms或10ms

网友C:
跟工频电容充电时间正相关,一般mS级,随着工频电容电压升高冲击电流呈指数下降,同时此冲击电流受NTC抑制。

网友C:
你意思说就是缓启的时间吗?如果没有缓启电路呢?此时间常数肯定会延长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感觉只要不导致空开跳闸就可以了,不知道机械式空开的动作时间有多少mS

网友D:
浪涌时间很短,几十-几百uS,主要是测抗扰。冲击则是上电的第一个半周时间,实际上时间会小于半个周期,连整流二极管或整流桥厂家都没法给出精确值,给的都是半周参考值

网友D:
小功率电源基本上都是NTC限流,冲击幅度控制在30-100A以内。大功率电源的有专门的抗上电冲击电路,KW级别冲击电流反而比几十W的小,一般控制到正常工作值的数倍。

网友C:
我晕,总算知道出处了,谢谢大蚂蚁提醒。

网友D:
至于空开,其响应时间几十mS,动作时间100mS量级,对保护半导体元件过流基本没作用。只是为了避免扩大故障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限流措施,仅靠ESR等寄生参数来抑制电流,因此接近于短路电流,持续时间取决于整流后的滤波电容的 ...

开关电源输入端整流桥的浪涌电流来源是哪?
是电网或电源拔插过程,还是其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输入端整流桥的浪涌电流来源是哪?
是电网或电源拔插过程,还是其他 ...

在上电的一瞬间,整流桥后的电容电压为零,此时对于前级整流桥或电网来说,电容可以说是等于短路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瞬间电流,来对电容进行充电,这就称之为浪涌电流,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电容电压会上升,浪涌电流也会减少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上电的一瞬间,整流桥后的电容电压为零,此时对于前级整流桥或电网来说,电容可以说是等于短路的,这就 ...

那一般手机充电器的浪涌电流有多大,

网友D:
再次强调:因为雷击或快速脉冲群引起的瞬态过流,叫作浪涌;冷机上电由于电容充电引起的瞬间过流叫做冲击。概念要分清楚。
手机充电器功率小于15W,上电冲击电流应不大于30A,那10欧的电阻不是胡乱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再次强调:因为雷击或快速脉冲群引起的瞬态过流,叫作浪涌;冷机上电由于电容充电引起的瞬间过流叫做冲击。 ...

多谢纠正哈,对这两个词语没有注意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