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C54中两个定时器串联的问题

楼主(2015-05-29):
82C54中有3个独立的定时器,将其中T1和T2串联使用,T1为低16位,T2为高16位,但是由于读取时间差,在读取T1的数据后,再去读取T2时,如果T1减到0再继续往下减得那一刻,使数值发生FFFF的差值,要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当你读T2时,不让T1从0变为FFFF是吧,你在T1中加个判断,当它到0时,再置初值就行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当你读T2时,不让T1从0变为FFFF是吧,你在T1中加个判断,当它到0时,再置初值就行了呀 ...

要没看懂哎?我看到手册上可以同时所存T1和T2,再读取,那这样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B:
要锁存后再读取,不过要先仔细看看器件手册,是否支持锁存。

网友C:
这个我还在学习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