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几个不常见电子元器件名称及功用???

楼主(2015-05-29):
请教图中红圈内元器件名称及功用?????????
谢谢

网友A:
小的原件像是电子保险,大的是电桥,贴片原件,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原件像是电子保险,大的是电桥,贴片原件,对不对?

都是贴片

网友A:
是贴片,电路板是做何用途?

楼主:
电源,,,大的是电桥???
板子上只有直流,而且芯片没有方向的

网友B:
把原理图画出来,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TP,可能是自恢复保险丝或者保险之类,要么就是个LED。大的编号是CMC,估计是个EMC有关的,建议取下来量一下4个引脚之间的关系,看是电感还是磁珠。

网友D:
TP   Test Point  的缩写,意思是测试点.这些多数带一个凹圈或成一个洞,方便钩测试钩子.
四脚的元件只能看原理图,可能是放电管,桥堆,过压保护,扼流电感等等.

网友E:
8楼说的有道理,看小日本的板子上很多测试点,都是用TP开头的,楼主抄的哪家的?CMC还真没看到过。

网友F:
TP 是测试点确定
CMC是共模电感 猜的 你自己量下

说对了。

网友G:
TPXX 那就是TEST-POINTS,勾仪器探头的

网友H:
CMC  = 共模电感(Common mode Choke)  测一下就知道了。
TP = 测试点(Test Point) 只是一个可以搭测试钩的金属扣而已,从TP5、TP8可以看出来。

网友I:
TP为测试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H:
CMC  = 共模电感(Common mode Choke)  测一下就知道了。
TP = 测试点(Test Point) 只是一个可以搭测试钩的 ...

有道理,共模电感是4个引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P,可能是自恢复保险丝或者保险之类,要么就是个LED。大的编号是CMC,估计是个EMC有关的,建议取下来量一 ...

自恢复保险丝或者保险之类是对的,LED不会,我见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E:
8楼说的有道理,看小日本的板子上很多测试点,都是用TP开头的,楼主抄的哪家的?CMC还真没看到过。 ...

对,告诉大家,是什么电路板?

网友A:
问的不是TP,是问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问的不是TP,是问元件

元件我们也叫做测试点,某宝也能搜到,实际名字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元件我们也叫做测试点,某宝也能搜到,实际名字不知道.

测试点是印刷电路板上标注的某一点,元件我们也叫做测试点,这不是咬文嚼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对,告诉大家,是什么电路板?

怎么不回答?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有点忙,没顾上,一块直流电机控制板。
标号为TP的应该是个测试点,有桥型的,也有圆柱型的
CMC从我测量的电路来看,接法跟共模电感是一样的,应该就是共模电感。
哪位大虾,知道如何选取共模电感,其参数是怎么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