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流检测问题

楼主(2015-05-29):
现想检测电流,范围是2ma-20A,精度要求为<=5%,各位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A:
我觉得你要有自动分档电路,一切保证小电流的稳定,二要对大电流分压处理

网友B:
这么大范围,只能分档处理吧

网友C:
2mA和20A,差别10000倍。
要保证2mA误差5%,也就是分辨率起码0.1mA。
如果不分档位,则需要很高分辨率的ADC了,要200000的分辨率,也就是大约18bit的ADC了。
18bit ADC,才达到的分辨率,考虑其它因素,还得有一些保留余量才行。
所以,还是要分档位比较好,分档位后,8bit也满足了5%的误差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要有自动分档电路,一切保证小电流的稳定,二要对大电流分压处理 ...

老大就是这么说的,说要做分档,可以自动根据电流大小进行切换,但我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2mA和20A,差别10000倍。
要保证2mA误差5%,也就是分辨率起码0.1mA。
如果不分档位,则需要很高分辨率的ADC ...

请问有没有相关资料咧!!

网友D:
找几个24bit的ADC吧,现在很多啊

网友E:
这得分多少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得分多少档啊。。。

原始设计有5个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几个24bit的ADC吧,现在很多啊

这应该不是最佳的设计方案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相关资料咧!!

这那有现成的呀,要自己设计的,也可以参考别人的呀。
原来是5档,你也搞五挡好了,只是2A/20A的,可能要单独的输入插座,否则会过热的。
一般是2个方法:
调节输入的采样电阻大小,调节放大倍数。你这么宽范围,要二者都使用才行。

网友F:
分档是做好的做法

网友G:
分两档足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应该不是最佳的设计方案吧!

最佳方案我有,可以在不断开电流的情况下换档(继电器啪那一下也算断开),成本比较高,而且我也不愿意公开.

网友D:
缺点是分压较大.也能做到压差小的,但是速度我目前还不能保证,主要是测试品还没做出来,只做了方案.

网友H:
范围太广,可以向万用表那样分两个档位,第一个档位0-200mA;第二档0-20A档;当然两个档位分辨率一样了。

网友I:
偷懒一点  用万用表的专用芯片

网友J:
楼主可以查一下功率计量芯片。

网友K:
无论哪种方法,得校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佳方案我有,可以在不断开电流的情况下换档(继电器啪那一下也算断开),成本比较高,而且我也不愿意公开. ...

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那有现成的呀,要自己设计的,也可以参考别人的呀。
原来是5档,你也搞五挡好了,只是2A/20A的,可能要 ...

如何能让这个电路做到自动根据电流的大小而切换档位咧,不用人手动的去切换?

网友L:
引用 楼主:
如何能让这个电路做到自动根据电流的大小而切换档位咧,不用人手动的去切换? ...

用单片机自带的低精度AD全程测量输入电流,然后用单片机控制模拟开关、数字电位器分档、信号调理。

网友C:
你的精度要求不高,但是范围太宽,也是不容易的。
20A,本来就不容易了,假设20A有0.1V压降,也有2W了,电阻才5毫欧。
如果不切换电阻,5毫欧的采样电阻,2mA才0.01mV,很难放大的,零漂的影响很严重的。
所以,还是需要切换档位的。
自动切换档位是很容易的,就是档位切换的硬件电路要仔细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精度要求不高,但是范围太宽,也是不容易的。
20A,本来就不容易了,假设20A有0.1V压降,也有2W了,电 ...

谢谢gx_huang不厌其烦的指教,后面我会查相关资料的!!

网友A:
你的电路设计出来了么?

网友A:
有模拟电路知识,这个电路设计不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