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实战演练逻辑篇30:FT232之UART电路设计

楼主(2015-05-29):
FT232之UART电路设计
本文节选自特权同学的图书《FPGA设计实战演练(逻辑篇)》
配套例程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pJ5bCtt
FT232芯片内部功能框图如图6.68所示。它通过USB的D+/D-与PC进行通信,芯片内部能够根据USB协议对数据进行处理,最终通过FIFO将这些数据转换为UART协议和我们的FPGA进行通信。(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图6.68 FT232芯片内部功能框图
         FT232R的接口电路如图6.69所示。P4为USB port,用于连接PC,UART_TX和UART_RX分别为FT232R芯片的UART发送和UART接收信号,对应的,UART_TX就是FPGA的UART接收,而UART_RX就是FPGA的UART发送信号。D2和D3连接着U2-23/22,在UART_RX和UART_TX收发的时候它们会闪烁以指示工作状态。(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图6.69 FT232接口电路
         FT232R的引脚定义如表3.8所示。(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表3.8 FT232引脚定义

引脚号

引脚名称
类型
说明
USBDP
I/O
USB差分信号正,内部集成串联电阻和1.5K ohm上拉到3.3V。
USBDM
I/O
USB差分信号负,内部集成串联电阻。
VCCIO
PWR
I/O供电电压。
7,18,21
GND
PWR
芯片的地引脚。
3V3OUT
O
经过内部LDO输出的3.3V电压,最大供电电流50mA。
VCC
PWR
芯片核电压,可以供3.3V~5.25V。
AGND
PWR
用于内部时钟倍频的模拟地。
8,24
NC
NC
无连接。
RESET#
I
复位引脚,低电平有效。内部有上拉电阻,不使用该引脚可以浮空。
TEST
I
内部测试引脚,正常工作是必须接地。
OSCI
I
12MHz晶体输入引脚。
OSCO
O
12MHz晶体输出引脚。
TXD
O
芯片的UART数据发送信号。
DRT#
O
数据终端准备控制输出/握手信号。
RTS#
O
请求发送控制输出/握手信号。
RXD
I
芯片的UART数据接收信号。
RI#
I
振铃提示控制输入信号。
DSR#
I
数据设置准备控制输入/握手信号。
DCD#
I
数据传输检测控制输入。
CTS#
I
清除发送控制输入/握手信号。
CBUS4
I/O
可配置CBUS输出引脚。
CBUS2
I/O
可配置CBUS输出引脚。
CBUS3
I/O
可配置CBUS输出引脚。
CBUS1
I/O
可配置CBUS输出引脚。
CBUS0
I/O
可配置CBUS输出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