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程序下不进去

楼主(2015-05-29):
开始的时候能够擦除,能够下载,可是这两天只能擦除,不能下载。
用的是bsl下载,点击擦除的时候显示成功,点击运行下载程序的时候显示主flash 擦除失败。
请问这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版本和型号的下载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版本和型号的下载软件?

我用的是利尔达的软件

您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版本和型号的下载软件?

我想问一下,复位的那个2.2nF的电容是必须的吗
我以前没有复位的电容也能下载程序

网友B:
看看晶振是不是坏了

网友C:
自制的下载器和下载软件吗?噢,利达尔的,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或者晶振问题。

网友C:
楼主可以用G2代替F2啊,或者新版的i2xx也比较给力。

网友D:
人家用的利达尔的,应该没问题,估计芯片问题吧,莫非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用的利达尔的,应该没问题,估计芯片问题吧,莫非加密了。

问题解决了,芯片给烧了,换了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芯片给烧了,换了个芯片就好了

:handshake解决了就好

网友E:
这个检查下你的硬件设计部分的吧,特别是复位部分的。

网友F:
看下你的reset管脚电平变化的吧。

网友G:
问题解决了,芯片给烧了

我之前有一次也是芯片烧了,找了好长时间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