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经验分享】KE06 MSCAN标识符接收滤波器配置讲解

楼主(2015-05-29):
本经验分享主要讲解KE06 MSCAN模块中的接收滤波器的功能以及如何配置,并且在FRDM-KE06板子上举例实现接收滤波器的功能。
接收滤波器是把接收ID寄存器IDR经过掩码寄存器DMR和接收寄存器IDAR比较,通过则认为匹配接收报文,否则则拒绝报文。
标识符接收模式一共有四种,可以通过标识符接收控制器CANIDAC的IDAM位控制,
四种接收模式分别为:2个32位接收滤波器;4个16位接收滤波器;8个8位接收滤波器以及关闭滤波器。
下面分别讲解三种接收滤波器是如何工作以及举例验证。

具体内容以及代码请查看附件:

网友A:
主要讲解KE06 MSCAN模块中的接收滤波器的功能以及如何配置,谢谢楼主

网友B:
很赞的分享哦,必须顶一下!:)

网友C(2015-07-07):
版主您好!很高兴看到您的分享**,令我受益匪浅!!但我还是这里不明白:
文中说“每次接收到的 ID,放在 IDR 寄存器中, 该寄存器的值首先要先和 IDMR 比较,查看
哪些位是需要比较,哪些位不需要比较。 IDMR 位为 1, 不需要比较; 0 则需要和
对应的 IDAR 位比较,即必须和 IDAR 位相同的 IDR 寄存器值对应的 ID 才能被接
收,否则被抛弃”
那么 NODE_ID2<<1 变为0x0000 1004了 既然是这样那么怎么还能接受0x802这个标识符呢?
而您说的“而 IDAR 寄存器组合起来的扩展 ID, 就是规定的 0X802 值。”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接收滤波器是把接收ID寄存器IDR经过掩码寄存器DMR和接收寄存器IDAR比较,通过则认为匹配接收报文,否则则拒绝报文。

网友E(2015-10-05):
感谢楼主!看到楼主的分享恍然大悟,困扰一周的问题,几分钟就解决了!

网友F(2016-11-24):
真的很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G(2017-03-03):
终于分清IDAR、IDMR、IDR几个寄存器的作用了,IDAR 用于过滤 ID 寄存器IDR 的所需要过滤的位置,而IDMR则用来确定以上两个寄存器相应的位是否比较。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