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1509尖波问题

楼主(2015-05-29):
下图黄线是BUCK电路输出波形,蓝线是开关管输出端波形(即续流二极管负极波形)。现在目前黄线存尖波想请教大家怎么消除?
从示波器上看到,这些尖波是跟开关管通断有关的。

网友A:
输出加陶瓷电容

楼主:
已经有几个0.1的了

网友B:
L1漏感产生,在D1两端并高压瓷片电容,如1KV/471。

网友B:
如果不想加RC吸收的话,可以换个稍微慢点的续流二极管也可以。

网友A:
输出加陶瓷电容必须有效果,没效果则有可能是L1电感量太小,或是示波器感应到的,不是输出端的实际波形。

网友C:
这颗芯片什么价格,最近有项目正要选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颗芯片什么价格,最近有项目正要选用呢

6毛的样子

楼主:
问题解决,在开关管两头(ic 的1 2脚)加RCD吸收电路,现在纹波在20M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