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使用不带EMC的CM3芯片访问SDRAM吗?

楼主(2015-05-29):
如题
有大神做过吗或者实现过吗?我看了看SDRAM的介绍,不知道CLK该接什么信号 好多疑问啊 急等!

网友A:
可以啊,按照SDRAM手册中的时序图提供时序就行了呗

楼主:
有高手实现过吗?

网友B:
想法很奇特, 不过只要遵守时序规定, 肯定能够实现.
不过时序太复杂, 除了使用 FPGA, 估计没有人会考虑用软件模拟时序控制去实现 SDRAM 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很奇特, 不过只要遵守时序规定, 肯定能够实现.
不过时序太复杂, 除了使用 FPGA, 估计没有人会考虑用软 ...

嗯主要是想用熟悉的控制器完成,时序就严格按照手册来走,我只担心时序的时间是否可以。因为我用的控制器反应比较慢。

网友C:
比较省事和节省成本的做法,是选一个带SDRAM接口的MCU或M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