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 PCB覆铜到板子外面了,怎么调回来?

楼主:
之前覆铜是随便一个形状,静止布线层的线之外的地方是不会有覆铜的,现在不知道怎么的就有了,怎么整回去??

网友A(2015-05-30):
覆铜时,打钩 死铜移除 ,这种会把板内有死铜的同时移除;或将板外不覆铜的区域剪切掉,覆铜自然也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覆铜时,打钩 死铜移除 ,这种会把板内有死铜的同时移除;或将板外不覆铜的区域剪切掉,覆铜自然也没了 ...

网友B:
图片挂了

网友C(2015-07-28):
同意板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