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V锂电池可以充电口一直有电压吗

楼主(2015-05-29):
本来打算断电后电池供电的。但平时要一直保持在充电状态,不知道内部的电源管理电路能不能防止过充?

网友A:
加PMOS啊 冲完 关闭mos 电压低于多少 再开

网友B:
电池内部应该没有过充保护,过放、过温、瞬间最大电流这些保护倒是有的
过充保护一般都是在充电器上做
不确定的话可以给电池厂打电话确定

网友C:
不能一直充,过充会损坏电池,所以带可充后备电池的长期供电设备要有合适的电源管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一直充,过充会损坏电池,所以带可充后备电池的长期供电设备要有合适的电源管理电路。 ...

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