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怎么用不了两个上拉?求大神解释

楼主(2015-05-29):
void main()
{
        uchar i;
        P0M0=0XFF;
        P2M0=0XFF;

PRINT(".\32LED.m51")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801H BYTE (100%) *
******************************************************************************
Program Size: data=17.0 xdata=0 code=2064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D:\KEIL\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超过编译器Code Size限制了。你用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编译器Code Size限制了。你用库了吧

请问能说再详细点么?我用一个强上拉就可以,两个就出现下面的问题

网友B:
软件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能说再详细点么?我用一个强上拉就可以,两个就出现下面的问题

是不是留哪个都行,一起就不行?换成一行NOP()也行,两行就不行?

网友C:
KEIL  还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