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0038 Reference manual 推挽开漏问题

楼主(2015-05-29):
看了参考手册,对于开漏推挽输出的描述如下:
• The output buffer is enabled:
– Open drain mode: A “0” in the Output register activates the N-MOS whereas a “1”
in the Output register leaves the port in Hi-Z (the P-MOS is never activated)
– Push-pull mode: A “0” in the Output register activates the N-MOS whereas a “1” in
the Output register activates the P-MOS
怎么会是0低电平的时候N-MOS导通的,按道理nmos的特性,vgs大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怎么反而是低电平导通了?
1高电平的时候,pmos反向变成低电平,pmos导通,nmos不反向,nmos高电平此时也会导通的。

网友A:
意思是,N沟道管子的,发的是高电平也就是1,N沟道管子导通,输出就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N沟道管子的,发的是高电平也就是1,N沟道管子导通,输出就是0;
...

– Push-pull mode: A “0” in the Output register activates the N-MOS whereas a “1” in
the Output register activates the P-MOS
这段话的翻译不应该是推挽模式:输出寄存器中的0激活nmos,输出寄存器中的1激活pmos

网友B:
他意思是说,如果要输出0,MCU会让NMOS导通——于是你得到0。。。。。。。。。

网友B:
引用 楼主:
– Push-pull mode: A “0” in the Output register activates the N-MOS whereas a “1” in
the Outpu ...

对啊。。。。至于它是怎么激活的,他并没有仔细说。
总而言之,如果你向ODR写了0,而模式又是GPIO-OUT的话,那个NMOS会导通。。。。。中间还有哪些环节他没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至于它是怎么激活的,他并没有仔细说。
总而言之,如果你向ODR写了0,而模式又是GPIO-OUT的 ...

对啊,我要问的就是这个啊,可是没说,应该省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