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新人求助贴

楼主(2015-05-29):
新人求助。电源升压芯片求推荐。3.7V锂电池输入,升压至5V,电流约600-800ma,想用一块PFM的三脚芯片,不接外置MOS,请大家推荐一款常用易买的芯片,多谢。
PS:不考虑国内芯片

网友A:
你这芯片的要太多了,基本上没有符合的哦!!
想做个什么啊,亲

网友B:
是否考虑电源模块?

网友C:
三个管脚的就把选择范围缩小太多了,通常是6脚或者5脚,都是内置MOS的同步升压DC-DC
实际上这个级别的升压DC-DC,恰恰是国产芯片的强项,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