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光耦输出侧的二极管

楼主(2015-05-29):
输出侧并接的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网友A:
防止反向电压施加到光耦输出侧端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反向电压施加到光耦输出侧端子上。

V(BR)CEO=300V,即集电极-发射极耐压可以达到300V,那么为什么反向却要保护?达林顿管自身的V(BR)ECO不高吗?

楼主:
没人能给个更加满意的答案?

               顶起~

楼主:
另外,有基极引线的晶体管光耦,这个基极引线是什么作用?
网上有说通过基极引线可以像控制普通三极管一样控制光耦的输出侧,这种说法是否靠谱?

网友B:
续流二极管。

楼主:
何时续流?
为何续流?

网友B:
就是防止反向电流击穿MOS管呗,当你关断负载的时候会产生反向电流,这个时候这个二极管就起作用了另外这个二极管是制作MOS管的寄生二极管,无论画没画他都是存在的,你不是做MOS管的就不用管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防止反向电流击穿MOS管呗,当你关断负载的时候会产生反向电流,这个时候这个二极管就起作用了[em:yct21 ...

1、电流续流不理解,想不通;
2、明明是达林顿管,为何说是MOS管;
3、寄生二极管的概念,我理解。

网友B:
续流不懂我也没办法了,百度吧。没仔细看图,我用的光耦基本上是MOS管,我以为这个也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流不懂我也没办法了,百度吧。没仔细看图,我用的光耦基本上是MOS管,我以为这个也是的。。。 ...

仔细想了想,续流有点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人能给个更加满意的答案?

               顶起~

2楼就是最佳答案,去弄懂2楼说的是什么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外,有基极引线的晶体管光耦,这个基极引线是什么作用?
网上有说通过基极引线可以像控制普通三极管一样 ...

也许适当偏置可以大幅提高响应速度

网友E:
"防止反向电压施加到光耦输出侧端子上。",说的对,在控制感性负载时,尤其需要。这个是常识,没什么好讨论的,

网友F:
如果负载是感性的,二极管就有可能用的上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何时续流?
为何续流?

续流;
当负载时感性负载的时候;

和很多MOS管内部,变量续流二极管原理一样

网友D:
二极管是钳位保护吧?
如果出现反向电压可以防止E-C击穿

网友H:
保护作用

网友I:
起到保护三极管的作用,虽然集电极承受的反向电压有三千伏,但是你也不能确定输出接的负载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小于3000伏啊,像你说的这个三极管是达林顿管输出,估计他是可以直接输出控制继电器的,继电器的反向电动势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次不是已经问过,你现在Vceo是顺压的,逆压的Vebo很低的。

是记得好像问过。
看来当时是没有完全理解、消化
惭愧惭愧!

楼主:
反向保护是知道的,只是仔细想想又有一些小问题很困惑,所以发帖讨论下。
综合楼上的全部解释,总算是理解了!谢谢各位~

网友K:
那得看负载了,要不续流二极管也没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