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6Q Flexcan 不工作

楼主(2015-05-29):
大家好,最近在用MX6Q的CAN总线,按照“How to enable CAN bus on i.MX6Q SabreSD.pdf” 配置了代码。将两台机器CAN对接(CANH-->CANH, CANL-->CANL), 然后进行测试:
BORAD1:
ip link set can0 up type can bitrate 250000
busybox ifconfig can0 up
cansend can0 -i 25 -v 34 45 56
显示:
interface = can0, family = 29, type = 3, proto = 1
id: 25 dlc: 3
0x22 0x2d 0x38

BOARD2:
ip link set can1 up type can bitrate 250000
busybox ifconfig can1 up
candump can1 --filter 25:
显示:
id: 0x00000019 mask: 0x00000000
interface = can1, family = 29, type = 3, proto = 1

就是这样can1收不到任何信号,从示波器上量CAN0的TX发现没有信号,现在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希望
有人能帮忙指点一下,我的CAN芯片是TLE6250

楼主:
在发送数据后,终端打印出错误的LOG:
flexcan_start_xmit: 16
flexcan imx6q-flexcan.0: Error Warning IRQ
flexcan imx6q-flexcan.0: Error Passive IRQ
flexcan imx6q-flexcan.0: bus-off

网友A:
估计驱动中,pin没有配置正确吧......最起码应该有信号发出来才对......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参考哪块板子设计的呢?如果是参考Sabre-AI板子设计的话,建议你参考它的BSP以及测试方法。CAN在Sabre-AI这块板子上只直接可以使用的。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里可以参考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94565#394565
这里有我们工程师详细的说明和解答,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B: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