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求助

楼主(2015-05-29):
最近有个项目用BLE4.0(4.1)master 方式, 同时接收5路SLAVE的BLE SENSOR , 请问CC2540 合适吗?

楼主:
有人回答吗? 先谢了!

网友A:
可以分时啊,应该没问题的,蓝牙4.0应该可以一主多从吧。

网友B:
理论上可以连7个,实际上呵呵,2个都难搞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781106-1-1.html
看看这个帖子,人家也是你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