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8 PDU模式中文短信发送问题

楼主(2015-05-29):
此图是串口助手与SIM908模块通讯的截图
AT+CMGF=0           设为PDU模式
AT+CSCS="GSM"    设GSM发送
AT+CMGS=25          数据长度
0011000D91688168818101F30008010A5DE54F5C61095FEBFF01 数据5个汉字 10个字节
1A     十六进制发送结束符
我看网上大多数资料上都是这么做的,我的为什么就是发送不出去呢?还需设置其他什么吗?
另:拨打、接听,英文数字信息发送都没有问题!谢谢帮忙解惑!

楼主:
数据注释:
001100   0D    91  688168818101F3   0008 00     0A             5DE54F5C61095FEBFF01
固定       长度              电话号码                         数据长度                     数据

其中0008后面的00换成01等等都试过,就是发不出去!搞两天了,查好多资料都是说这么弄!

网友A:
建议楼主好好研读一下AT指令书册,本坛老帖也有不少相关内容。

网友B(2015-07-24):
我用的是text模式发送的中文短信,不过需要手动将汉字转换为Unicode编码,手机收到的才是中文短信。如果通过程序来自动转换的话,串口调试助手收到的是一串0,手机收到的是一片空白;至今不知道怎么解决。
PDU模式还没有试过,不知道可不可以发送中文短信。楼主这部分解决了吗?可否分享下。

网友C:
用PDU实现

网友D:
SIM908支持中文短信吗?

网友E(2016-01-22):
你这应该是数据长度的问题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怎么能 同时发中英文 方便的话 加我qq 373812558 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