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inux设备驱动

楼主(2015-05-29):
Linux驱动的设备的框架,分层思想。

网友A:
搞清楚传感器输出的信号特性和MCU输入端的特性,可能要加得不止是个门,也可能什么都不需要加。另外楼主的借别字太多了,读起来好累啊。

网友B:
加非门 不一定对的
有时候驱动信号正好反向了
245比非门好
而且好布线

网友C:
很不幸,你同事说得很对。。

没事看看 反相器 和 245 的内部结构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