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9):
(无正文)

网友A:
手机不是磁铁,磁条银**不会被消磁,公交卡和身份*等不是磁条卡,更不可能被手机消磁

网友B:
消磁的原理是交变磁场,手机又不会产生这样的磁场,当然不会有消磁效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消磁的原理是交变磁场,手机又不会产生这样的磁场,当然不会有消磁效应。 ...

手机扬声器不会产生交变磁场?
另外,不是交变磁场也可以破坏数据吧,用一个大磁铁就可以破坏老式软盘,硬盘没试过,不知道外壳金属能不能屏蔽磁场。小的磁带录音机,消磁不就是一个磁铁么?
银**没有被消磁,只是因为现在基本上没有磁条卡了,我有一张磁条银**,前两年银行就通知我去更换了,今后不再有磁条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机扬声器不会产生交变磁场?
另外,不是交变磁场也可以破坏数据吧,用一个大磁铁就可以破坏老式软盘, ...

手机扬声器产生的外部磁场比较微弱,不足以使磁条卡消磁。
把磁条卡与强磁铁接触,确实会破坏磁条卡上磁条纪录的数据,不过那也要距离很近几乎贴上才会使磁条数据被破坏。磁带录音机用永久磁铁消磁,磁带是贴紧在磁铁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机扬声器不会产生交变磁场?
另外,不是交变磁场也可以破坏数据吧,用一个大磁铁就可以破坏老式软盘, ...

严格说,只有扬声器音圈在工作时能产生交变磁场,问题是太弱了,根本无法产生什么影响。磁铁破坏软盘数据是充磁而非消磁,距离要足够近,强度要足够大。磁带录音机中的消磁磁头有两种,低端的用磁铁,注意抹音时磁带和磁铁是紧贴在一起的,平时则是稍离开一点距离,这个距离很小但已经足以不影响磁带。高档一些的录音机使用线圈产生交变磁场,这才是消磁。不管是用强磁破坏磁记录数据还是用交变磁场消除磁记录数据,前提是磁场强度必须高于一个限度。对磁性材料而言,这个限度叫做“矫顽力”。
至于你说的“银**没被消磁是因为没有磁卡了”,你不想想,手机用了多久,IC卡银**才用了多久,你见过或听说过银**被手机消磁的事么?凡事别想当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严格说,只有扬声器音圈在工作时能产生交变磁场,问题是太弱了,根本无法产生什么影响。磁铁破坏软盘数据 ...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农**,是磁条卡,退磁了,ATM机都不能识别,重新去银行冲磁的,前些年银行还有这个服务,现在没了,都是IC卡了。当时银行方面的建议就是不要把卡和手机放在一起。
手机能不能把银**消磁,可以这么说,99%的几率是不会的。但是,有一种神奇的手机,4个扬声器,还带一圈跑马灯,响起来几十米外听得见,这个会不会消磁就不好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农**,是磁条卡,退磁了,ATM机都不能识别,重新去银行冲磁的,前些年银行还有这个服 ...

那是银行的人胡说,外行不懂而已。磁卡退磁必然需要足够强度的磁场,钱包里有的卡“退磁”有的卡正常,其真实原因不过是磨损罢了,跟退磁无关。

网友E:
能消磁,我遇到过不止一次了,带磁条的卡跟手机放到一起,好像有电话进来的时候,最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