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y7c68013a的键盘程序解惑?谢谢

楼主(2015-05-29):
        if( !(EP1OUTCS & bmEPBUSY) )        // Is there something available
        {
                if (EP1OUTBUF[0] & 0x02)        //Caps
                        IOE &=0xFE;
                else
                        IOE |=0x01;
                //if (EP1OUTBUF[0] & 0x01)        //Scroll
                //        leds &= 0xF7;
                if (EP1OUTBUF[0] & 0x04)        //Num
                        IOE &=0xFD;
                else
                        IOE |=0x02;

                EP1OUTBC = 0;                                //Rearm endpoint buffer
        }

这个是输入,怎么会输出caps键的功能呢??

网友A:
上网搜索一下CAPS键的协议,你说的应该是电脑的键盘,按照那个协议进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