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MOS管关断震荡

楼主:
Mos管在关断时,有一一个较大的震荡,导致输出电压的也有这个波形,但我在主绕组上并联了一个100p的小电容,会好一些,不过Mos管感觉发热。不知道这种方法可取不?

没有加电容的波形图

没有加电容的波形图

加了电容的波形图

加了电容的波形图

楼主(2015-05-29):
主绕组的漏感在20uH左右,电感1.2mH

网友A:
不太清楚你说的哪一点,我按反激理解,最好像反激那样用RCD吸收,

楼主:
RCD我调了半天  能把整个电压调下来,但就在关断的几百纳秒里,就是图上的前面几个震荡周期里,频率大概在20M到35M之间的这个几个波形,感觉调RCD好像吸收不了,我查了好多资料,感觉这个是绕组的漏感和杂散电容引起的,于是我就在主绕组上并联了一个小电容就好了很多(在震荡的幅度上,从1V降到了400mV不到),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不在主绕组上不加这个电容,用什么方法可以达到加电容的效果,或者说并联电容的方法常规不?请大侠指教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