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ADC采集出现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5-29):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程序下进去之后,跑起来ADC数据不对,但是重新复位之后,ADC的数据又是对的。而且重低功耗模式唤醒之后ADC数据又不对了。问题真的好奇怪,找了几天都没找到原因。求各位大神帮帮小弟。

网友A:
进的是哪个低功耗模式?
“程序下进去后,跑起来ADC数据不对,但是重新复位之后,ADC的数据又是对的”,是什么意思?要复位两次才能正确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的是哪个低功耗模式?
“程序下进去后,跑起来ADC数据不对,但是重新复位之后,ADC的数据又是对的”,是 ...

程序下进去之后不是会直接运行嘛,这个时候ADC数据是不对的。之后我正常运行,这个时候又是对的了。我进的是STOP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下进去之后不是会直接运行嘛,这个时候ADC数据是不对的。之后我正常运行,这个时候又是对的了。我进 ...

是不是从STOP唤醒后,系统时钟不对了?
你有没有重新配置一下系统时钟。唤醒后默认的时钟是M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从STOP唤醒后,系统时钟不对了?
你有没有重新配置一下系统时钟。唤醒后默认的时钟是MSI。 ...

唤醒之后有重新配置系统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