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高手指点,这个采集电路经过各元器件电势计算?

楼主:
请高手给个分析计算方法!!!

这个是采集交流电网我,通过串联限流电阻、TVS管、反向截止二极管、光耦,光耦后级产生和交流电压峰值成正比的脉冲波形。单片机采样脉冲的最大值,折算后得出前级的交流电压。
图片中各点电势已经测量出来。

3W75K电阻上分压42V,TVS分压120V,M7分压52V,可以这样说吗?

这个分压是怎么计算。。

解:R1两端电压为42V,IR1=UR1/R1=42/75*10-3A=0.56*10-3mA

TVS两端电压为120V,TVS的电阻为R=120/0.56*10-3=214K

M7两端电压为52V,M7的电阻为R=52/0.56*10-3=92K

I总=U/R总=220/(75+214+92)0.57mA

TVS和M7的电阻有这么大吗?

file:///d:/program files/360se6/User Data/temp/forum_mod=attachment&aid=NDUzMDM0fDg5MzRkY2NhfDE0MzI4OTExNDh8MTE3NDg5NHw5NTU3MDA.png

图片

图片

网友A(2015-05-29):
“单片机采样脉冲的最大值,折算后得出前级的交流电压。 ”

能测量准确?
测量准确的可能性非常小。
原因:元器件参数的分散性很大,各器件非线性很强。

网友B:
这么多元件,都不如用电流互感器了。